楼主(2012-02-03):
那位仁兄能告诉我为啥下面一段程式不能用梯形图显示出来
AND P_1min为什么是红色
欧姆龙PLC型号C200HG CPU63

LD 45.01
AND P_1minLDNOT 45.01
CNT 131 #100

是不是1min要用中文表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仁兄能告诉我为啥下面一段程式不能用梯形图显示出来
AND P_1min为什么是红色
欧姆龙PLC型号C200HG CPU63

LD 45.01
AND P_1minLDNOT 45.01
CNT 131 #100

是不是1min要用中文表示

楼主,如果你使用的CX-P软件界面是中文的话,那么其符号名也是中文,P_1min需要用P_1分钟表示。

其次,AND与LDNOT,你两条指令写在1行干什么。

网友B:
楼主的指令书写格式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上面楼主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楼主的回答

你不就是楼主么

网友C:
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啦,你可以指到那段程序单挤你鼠标的右键看看菜单栏有什么,转换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