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突然停机

楼主(2012-02-03):
电机在正常运行情况下,隔一个月plc突然给一个停车指令,使点击停车,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真是PLC给的停机信号,那只能说明是程序上面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是不是DCS上面有问题啊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C:
程序里面加了东东,是不是欠工程款啊?

网友D:
什么的plc啊?

网友E:
对症下药啊

网友F:
呵呵,每月几号啊?.............

网友G:
PLC什么型号

网友H:
程序里设计的!

网友I: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J:
PLC什么型号呵呵,每月几号啊?.几点钟呀

网友K:
欠设备款了

网友L:
是不是设备保护功能,提醒你该保养了。有些设备按标准的话运行一定时间后就要保养,如换机油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设备保护功能,提醒你该保养了。有些设备按标准的话运行一定时间后就要保养,如换机油等
同意14楼说法.....

网友N:
欠设备款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O:
这是人家做程序的时候有了限制的。、自己破。。。

网友P:
应该是写程序的人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