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3):
传感器共有5个根线,传感器的正负极接反是否会烧坏传感器?
怎么调试使用?
在传感器的哪个位置施加压力?
黑色的橡胶垫是做什么用的?
两个螺丝是不是做固定用的?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按照厂家指导配的线!

网友A:
在百度上搜了个文档,但是好像和你那实物对不上,所以没办法帮楼主了。。。

所以多问题还是问厂家吧...

网友B:
黑色的橡胶垫是放东西称重量,两个螺丝是固定的把橡胶垫那头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