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3):
台达dvp14ss与PC的通讯哪位玩过,请指教!我是用232-485转换器通讯始终不行.

网友A:
没玩过,只用编程线和软件对应编程下载过。

网友B:
确定通讯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14SS的编程口本身就是RS232的;不知转RS485作甚;

网友D(2012-06-11):
可能设置下站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