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求解:触摸屏的连线是几颗啊?4颗还是9颗?看似四颗线,怎么是9颗,另外有一个连带是五颗线的。不得其解?

网友A:
请指定屏的详细品牌型号!!

网友B:
有的没有用,看看是232,422还是485再说

网友C:
线是按颗算的?有具体型号再说

网友D:
西门子的用DP头二根就可以了

楼主:
哇塞,这个忘了。

网友A:
晕的不轻;

网友E:
种树呢 都按颗算了   呵呵

网友F:
问题不清,无法帮到你!什么触摸屏呀,和什么连接呀?

网友G:
一般是串口的话,就 4根,RX,TX,GND,VCC

我们都做VGA人机界面的,经常接触到这些触摸屏的,可以加我QQ:605440535

楼主:
触摸屏是意大利SACAMI的。就这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种树呢 都按颗算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