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请教一下大家:比如一直18.5KW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电流为37A,电压为380V,怎么样才能把37A的电流降下几A?

网友A:
东之变频器可以调内部参数UL降低几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之变频器可以调内部参数UL降低几赫
谢谢兄弟的回复,能具体介绍一下怎么调整吗?

网友B:
楼主你问题提得太不专业了;让我都很难回答你!
我们以前给别人做变频节能方案时;1:确认电机是属于(风机水泵型)或(力矩型)
                               2:功率(额定电流;电压)
风机水泵型:如将50HZ降至45HZ时   P '=0.9·0.9·0.9 = 0.729P
                               节能率:= (1 - 0.728)100% = 27.1%

           如将50HZ降至40HZ时   P '=0.8·0.8·0.8 = 0.512P
                               节能率:= (1 - 0.512)100% = 48.8%

力矩型:   经变频后,将频率降至45HZ,时功率因数将上升到0.9,
                    转速n2=45×60/1=2700转/分
                    调速节能率:K1=P1-P2/P1=N1-N2/N1
                               =3000-2700/3000
                               =10%
                    45HZ变频器节能率=10%
          将频率设为40HZ,时功率因数将上升到0.9,
                    转速n2=40×60/1=2400转/分
                    调速节能率:K1=P1-P2/P1=N1-N2/N1
                          =3000-2400/3000
                          =20%
                    40HZ变频器节能率=20%
自己去确认电机类型;自己去运算;至于咋样去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因为我不知你变频器的型号;没法教你调节变频器频率;自己去查阅变频器手册;然后调节变频器频率值;还有问题在工控网留言;近期没事做;闲着!

呵呵!祝你调试顺利!

网友B:
如果可以;看完后最好将我上面的留言删除;谢谢!

网友C:
可以适当的降低几赫兹频率

网友D:
电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决定的。不是你想降一点就降一点的。当然在不影响运行的条件下,降低一点转速,这样可以微调节电机的输入和输出功率,以达到最佳运行效率。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E:
呵呵;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想降低电流?

网友F:
我感觉你的变频器没选合适!

网友G:
调整V/F曲线,将基波频率和基波频率电压调下试试。

网友H:
降低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