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大家说说变频器输出电抗器有哪些选择要素?对无功补偿有哪些明显效果?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和无功补偿有关系吗?不应该呀。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高次谐波,所以电抗器的选型就要看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的次数了,或者是你不希望哪一次谐波出现,依照此来选择电抗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要考虑压降的问题,尤其是精度要求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