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在保护条件满足时,需要将PLC的所有输出点都关断。请问有没有可以使用的指令。

网友A:
好象没有发现,因为极少用的指令,一般都不会去注意。不过禁止输出指令一般用不着,就算是你禁止输出了,但程序还在运行中,所以不急停好用。

网友B:
有的,每种PLC都有的,但是松下的我没有用过!

网友C:
PLC都有此功能的,例如三菱的特殊软元件:M8034 ON时;禁止所有输出!但是松下的PLC我不太熟悉!听说松下的也跟三菱的差不多;自己去查一下手册!

网友C: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比较懒惰;平时不爱看手册及资料!大都是遇到问题(麻烦);临时抱佛!脚!

网友D:
目前好像是没有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有的PLC有这个功能,但松下的就是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有发现,因为极少用的指令,一般都不会去注意。不过禁止输出指令一般用不着,就算是你禁止输出了,但程序还在运行中,所以不急停好用。

这是在调整状态下作为保护使用的,自动的时候被触发的话立即循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