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1、台达VFD-A上电,面板不停闪烁“88888”上面的RUN STOP JOG FWD REV也不停闪烁,摁面板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有遇到这种状况的师傅吗,求解求帮助!
2、台达VFD-A上电,面板无报警,电机不运作,测输出UVW电压,U-V间无电压,U-W、V-W间电压110V左右,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呢?
 小弟刚涉及变频器修理,很多不懂的,还望高手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A:
1、面板显示88888我记得在论坛里面有个帖子说应该是我主板供电电压低的
2、三相输出不平衡在排除模块的故障后,最应该检查的是驱动电路

网友B:
第一种:+5V电源不正常;CPU晶振或复位异常,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面板接口电路异常。
第二种:但测量是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电压?建议换用指针式万用表再测量一下(或接入负载灯泡试验)。是否为测量仪表本身的问题?可能为逆变模块或驱动电路不良。110V?有点怪啊。也许是潮湿或脏污产生的轻微漏电?

网友C:
1.将负载去掉,排除由于负载短路引起的。2.检查开关电源,这部分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老师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