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今天修到一台数控车床。发那克OI系统的,开机没问题,但是一动Z轴就出现啸叫声。而且在正常状态下用手转动Z轴,感觉没锁住一动就报误差报警。
   编码器、电机、伺服都对调过了。问题还是没解决。而且线也量过了。没问题。
   哪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调整伺服参数,应该是系统刚度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电源线试试。

楼主:
以前好的啊,参数没人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电源线试试。
线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B:
啸叫时机床报警吗?用手转动Z轴报警是正常的,只是正常情况下用手是转不动的。

网友C(2012-03-14):
有可能编码器坏了,报警

网友D:
是不是那个液压泵没开,我上次就是液压泵没开

网友E:
重新优化Z轴吧!调调增益。

网友F:
个人感觉也觉得好像是电机UVW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G:
伺服电机的刚性问题,这个我以前遇到过.464531278

网友H(2012-11-02):
调伺服增益参数。往下调。

网友I(2012-12-02):
机械卡住了

网友J:
调调刚性吧,虽然之前的参数没有改动过,但你的机械负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说润滑缺失了,扭矩发生变化了。我之前就有台床子挺长时间没有用 然后Z轴移动就啸叫,我也没有管它,把润滑强制手动然后转了转丝杠,就没有事了。

网友K:
看看Z轴的驱动器报警没?有条件的话换相同的配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