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代    号 M8147
名    称 Y000用脉冲输出中监视(Busy/Ready)
内    容 OFF: Y000用脉冲停止中
ON : Y000用脉冲输出中

在定位指令drvi应用时,驱动接点off后,m8147有时on,有时off吗?本人遇到plc脉冲在发,而电机不运行。不知是不是由于m8147任然on,伺服不再接受驱动的原因。请教大家

网友A:
PLC发脉冲,电机不转,还可能和两者之间的接线、电机的参数设置有关系

网友B:
PLC发脉冲,在伺服上查看是否有收到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发脉冲,电机不转,还可能和两者之间的接线、电机的参数设置有关系
看看伺服有没有报警,没报警说明线应该没问题。在看看参数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