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请问谁用过优利德的UT204这款型号的数字钳形万用表啊?这表技术参数标明电压和电流是真有效值测量的,电压频率响应是40HZ至400HZ,电流是50HZ至60HZ的。但是感觉测量变频器U V W端子电流有点不准,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为24A左右,而钳形表测出为40A左右。电压更是测量不了,一测就钳形表功能紊乱了。想买一个好的。不知道福绿克和日置的哪一款数字钳形表能准确测量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的电压和电流以及频率?也就是能准确测量非正玄波的电压和电流,知道的给个具体的型号,想买一个。

网友A:
福禄克、LEM、横河等等都可以。关键看你的购买力了。泰克的也有。另外你说电流是50Hz至60Hz?这是啥意思?是说你实际用到的频率吗?这个频率的表能测得很多。也可以用一块模拟的电流表来测。也能显示出差不多的数值。不会差距那么大。

楼主:
那个电流50HZ至60HZ是万用表说明书上写的交流电流响应频率。不知道福绿克F319这款万用表怎么样?能测量非正余弦波的电压跟电流吗?

网友A:
福禄克的普通万能表不行,要买万元以上的,叫谐波表。才能比较准确的测试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他要求高速检测,否则显示的真有效值是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