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正常电流,自耦降压启动。55KW电机

使用环境-1

使用环境-2

楼主:
烧毁后现场-1

注意看黑色部分

插头

楼主:
环境限制,插座照片无。拍了,看不清楚

插头特写

网友A:
可能接触不好引起的
下次直接接起来,再上锡

网友B:
会不会插座受潮了?

网友C:
1,看不太清楚图片,烧掉的两处都是相线,还是一条是相线一条是零线。
2,接触不良与环境插头处潮湿引起
3,设备故障

网友D:
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下使用,导致发热膨胀,进而接触不良,恶性循环,最后短路了。

网友E:
受潮插头内绝缘不好

网友F:
貌似与使用环境有关,需做好防水防潮;楼主肯定分析出了原因。

网友G:
环境影响造成的,要处理好绝缘才行啊。

楼主:
汗,差点掉坑里面 ,凌晨,迷迷糊糊半数半醒中
。掉下去估计OVER了,四五米深

网友H:
个人感觉,航插的接触性不是很好,特别对于大电流用电器,经常会出现接头处接触不良而导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航插的接触性不是很好,特别对于大电流用电器,经常会出现接头处接触不良而导致故障。
插拔次数过多,咨询厂家得知,寿命500次左右。

网友I:
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