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上次发的帖子:[DPLSR K5000 D10 K20 Y000]多谢各位高手帮忙基本搞懂了这里谢谢了。如K5000代表最高频率是不是每分钟的转速还是每转一周需要的脉冲个数?
还有我有一个程序用的步进电机是1.8度设置为5细分,这样步进电机转一周为1000个脉冲,每次需要转一周半。这样梯形图输出为[PLSY D0 K1500 Y000]因为设备需要步进电机转速可以任意调节,所以用数字开关设置速度并存入D0中,但我搞不懂D0需要输入频率是速度还是转一周需要的1000脉冲?不知步进电机速度和转一周怎么一回事?

网友A:
频率是一秒所发的脉冲数,就是速度。电机每次转半圈,那就要输出的脉冲数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的一半,即500,你K1500应该改为K500。这样还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我每次需要转一圈半不是半圈,脉冲1500应该不会错。那我把[PLSY D0 K1500 Y000]的DO里面数字任意输入50或者500步进电机都会转动一圈半吗只是转动速度有慢变快?

楼主:
我在PLC视频教程里看到步进电机是1.8度设置为4细分的转一圈需要脉冲800,就把频率设置为800,所以我就搞不懂频率和转速、转一圈的关系了。

网友B:
频率对应转速;
总脉冲量对应转多少圈;

网友C:
频率设置800就是说你的PLC1秒钟能发出800个脉冲,1.8度设置为4细分的转一圈需要脉冲800,也就是说 目前的设置是PLC发1秒的脉冲数(800)刚好等于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800) 也即电机的转速是1秒钟一转每分钟60转。 假如你把频率降低 设置到了400时,也就是PLC1秒钟只能发出400个脉冲的意思,那么要想电机转一圈(800个脉冲)就需要PLC以每秒发400个脉冲的速度连续发2秒才够800个,也就是说此时电机需连续2秒才能转完1圈,电机的转速就是每分钟30转了。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上选择是1000,那转一圈就需要1000个脉冲,半圈就是500,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