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一般规定电机U-V-W为正序,请问接线顺序位w-U-V也算正序吗?这两种接线方式电机的转向应该不变的

网友A:
不错,W-U-V也是正序。比如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无论你按照U-V-W接线,还是按照W-U-V接线,电机都能正常工作,转向是一致的。反之,如果按照负序U-W-V接线,电机的转向肯定就反了。

网友B:
同意1楼说法

网友C:
你那么换 3相的 相许还是没变 当然还是正向了 呵呵 只有任意两相之间对调 才算反相吧

楼主:
工作中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D:
只对调二根线是反转的,再对调一次就又正转了;

网友E:
U-V-W   V-W-U    W-U-V都是正序

网友F:
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对于变频器控制的小功率电机,也可以从变频器设置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对于变频器控制的小功率电机,也可以从变频器设置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