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手上有一个欧陆(Eurotherm) 2216e 温度控制器

能进菜单(数码管),但好多字母显示得怪怪的,难于理解。

去了中国的代理公司网站,只找到一份简单的介绍。

请帮大家个忙,帮我找找这个设置说明书

这是我找到的简介

Available in 1/16, 1/8 and 1/4 DIN panel sizes, the 2200e series is configurable for
PID, On/Off or motorized valve control - satisfying both electrical and gas heating
applications. Self-tuning is included to optimize control performance.
The 2216e is also available as a DIN rail mounting unit.
Modular heating and cooling outputs are provided, as well as a choice of one
or two alarm relay outputs. The 1/8 and 1/4 DIN units have two digital inputs to
select auto/manual transfer, standby mode, second setpoint or alarm acknowledge.
The 1/4 DIN model 2204e has an additional 10 amp high current output option.
Digital communications with industry standard protocols including Modbus®
and DeviceNet® are available for easy connection to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logging systems.
Simple heat treatment profiles can be programmed using the internal ramp
generator and dwell timer.
Eliminate ammeters by using Eurotherm’s advanced load current monitoring
facility. Heater current may be displayed and also open or short circuit faults
detected. See page 3-50 for more information.
2200e Series
Temperature and Process Controllers
Ideal for
· extrusion with optimized
fan, or oil cooling
· ovens and furnaces
· cold stores
Specifications
Dimensions:
Model 2216e: 48W x 48H x 103D
Model 2208e: 48W x 96H x 103D
Model 2204e: 96W x 96H x 103D
Control modes:
PID or On/Off or motorized valve
Supply voltages:
85-264Vac, 10.0 watts maximum
Operating ambient:
0-55°C, 0-90% RH non-condensing
Inputs:
See sensor inputs in the
configuration coding
Output ratings:
Relay: 2A, 264Vac resistive
Logic: 18Vdc, 20mA
Triac: 1A, 264Vac resistive
DC: Isolated 0-20mA, at 12Vdc
Panel sealing:
NEMA 4X

//=========================翻译============

在1/16,1/8和1/4 DIN面板尺寸,配置为2200e系列
PID控制,开/关或电动阀门控制 - 满足电气和燃气采暖
应用。包括自我调整来优化控制性能。
2216e是也可作为一个DIN导轨安装单元。
提供模块化的加热和冷却输出,以及一个选择
或两个报警继电器输出。 1/8和1/4 DIN单位有两个数字输入
选择自动/手动传输,待机模式,第二个设定点或报警确认。
1/4 DIN模型2204e有一个额外的10安培的大电流输出选项。
数字通信行业标准协议,包括Modbus®
和DeviceNet®可方便地连接到监控和
数据
记录系统。
简单的热处理文件,可以通过内部斜坡
发电机和驻留定时器。
消除电流表使用欧陆先进的负载电流监控
设施。加热器电流可能会显示,并开路或短路故障
检测。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50页。
2200e系列
温度和过程控制器
理想的
·挤压与优化
风扇,或油冷
·烤炉与熔炉
·冷库
规格
尺寸:
2216e型号:48W x48H x103D
2208e型号:48W x96H x103D
2204e型号:96W x96H x103D
控制模式:
PID或在开/关或电动阀
电源电压:
85-264VAC,最大10.0瓦
工作环境:
0-55°C,相对湿度0-90%非冷凝
输入:
在传感器输入
配置编码
额定输出:
继电器:2A,264VAC阻
逻辑:18VDC,20毫安
TRIAC:1A,264VAC阻
DC:隔离的0-20mA,12VDC
面板密封:
符合NEMA 4X

网友A:
PID和阀位控制

挤出机制冷, 水冷却, 油冷却和报警

烤炉, 熔炉和实验室应用

标准组件的 I/O选项

通讯和 PDSIO®

具有可定义的多种输入类型,包括热电偶,Pt100型铂热电阻和高标准过程输入。
控制回路均可被定义为PID,On/Off 开关量或阀位。
PID控制输出可用于继电器、逻辑、双向可控硅或直流等输出,此时,阀位输出应是继电器控制量,双向可控硅触发脉冲或逻辑量。
自整定和PID增益表功能可以和过程最优简化调试、优化过程。www.halxj.com
开放的通讯功能,可以使用的通讯协议有:Modbus, EI-Bisynch.
控制器组态可通过前面板操作界面实现,也可使用组态软件包(iTools)来实现。

 2200系列是带有自整定功能的PID高精度温度控制器。

通过模块组合可实现两个控制输出,两个报警及一个通讯口。

基本单元还包括两个逻辑输入,通过软件设置可定义其功能。

在2204中还可安装10A大电流继电器输出模块。

楼主:
.............哥我找的是设置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