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下图1为一本书上的梯形图,我为了方便查看,把它截图为两部分,同时放到一张图里面,程序的顺序是从 网络1 依次到 网络11。

其中M0.0一直为常闭状态的。
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用SCR来实现 按下触点开关I0.0后,Q0.0导通,5秒后,Q0.0关闭,Q0.1导通。

图1

问题1:首先这段程序不能在S7 200  2.0的仿真器上面模拟。仿真器上不认识SCR这个器件,请问是怎么回事?

问题2:在实物上,我只要开始运行PLC,没按下任何按钮,Q0.1就已经导通,在“在线程序状态监控”上面看到S0.2这个SCR是导通的。通过分析,我在程序开始之前,也就是网络1之前加一个网络,如下图2。

图2

图2其目的是为了给S0.0、S0.1、S0.2全部复位0,然后程序正常。
请问为什么S0.2在开始时候会是状态1。

问题3:如果要整体复位S0.1--S0.7 这8个状态位,S7 200 里面是不是只能挨个挨个复位。而不能用简便方法,如传送0到S0去把这8各个状态为直接复位。

网友A:
关于问题3,你只要使用复位指令选择位数为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