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如压力在wincc画面显示是0.07,而在数显表显示的0.06,压力变送器显示的是0.069,这样的能调成一样的吗?是压力变送器信号通过一入两出的信号隔离器来实现的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的精度是3位,你可以试一下,把WINCC的显示值改为小数位3位看一下,至于仪表那就要看看能设成几位了。

网友B:
不同的二次表的精度不同,再者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衰减以及采集处理过程中的误差是很难做到一致性的,至于WINCC的显示倒是可以使用显示位数来改变,2楼的朋友说的很好。

网友C:
二次表若是智能表,可以调整零点/量程试试看

网友D:
呵呵不懂啊,
到www.hasuc.cn去找找答案吧

网友E:
显示精度不同,数显表精度只有小数点后两位,我认为0.069是对的,精度是小数点后三位。调整为所有的业示调整为小数点后两位也许就能显示相同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线性的差别,如果是就补偿一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