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变频器的缺相

楼主(2012-02-05):
我有一台SA11KW的变频器。U相输出缺相。我换光耦后。用万用表测量驱动电压为7。5V。是负压。驱动光耦的输出电压只有2V左右。别的光耦都有12V 左右的电压输出。我把用在另外组上的光耦换到这组上,光耦的输出电压还是只有2V左右。{我用的是指针表的直流档测量的}。我以为是对管的带载能力不好。就换了对管。还是这样。也测了PC929的2,3脚,和另外组的驱动电压是一样的。也就是CPU发出的波形是正常的。PC929的11脚后是电阻也是好的,这些测量都是把IGBT去掉了的。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先确定该路驱动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15V、-7.5V是否都有?大多是电源的问题。PC929应该是好的。

楼主:
我测量过。下臂PC929的电源是正常驻的,下臂三个PC929是同一个电源。PC929的电源电压在29V。

网友B:
以下是引用1319186638在2012/2/5 22:27:39的发言:别的光耦都有12V 左右的电压输出。
万用表量不会有12V的,如果真有12V,这5个才不正常

楼主:
我要说一下,是我没有说清楚。12V电压是PC929的确11和14脚的电压,不是到IGBT上的电压,我反复测量过。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B:
莫明其妙的测量,那你测出的电压有什么意义?驱动端电压=12-7.5=4.5V 这样差不多

楼主:
我现在是有一只光耦无输出。也就是12V的正压没有。23两脚的信号是有的。11和14没有12V的输出。

网友C:
光藕的供电正常吗?正常情况下,测量输出电压看一下啊

楼主:
光耦电源正常,电压在29V。就是这个光耦没有输出。

网友D:
光耦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