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6):
各位前辈:求指教
工厂设备用的是三菱FX3U,上面还装了扩展,增加了输入输出点,我写入PLC程序时提示“范围不对”写不进去,请问一下我该怎么设置这个范围啊

网友A:
是不是地址超范围了

网友B:
是不是地址超范围了,你找手册看一看

网友C:
呵呵;输入输出用的是8进制,如果你用到8\9就不行了;

网友D:
输入输出用的是8进制,如果你用到8\9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呵呵

网友E:
提了问题,解决了问题后最好把过程写上来,不然以后没人帮你。

要学会分享

网友F:
楼上建议不错,介绍一下问题解决的方法,也能够供他人参考。

网友G: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成果与经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呵呵
我斗胆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是不是地址超范围了?

网友I:
我试了一下,地址范围不对软件有相应的提示,不知楼主怎样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我把范围改了下,原来选择的是“全部范围”,后来我改成“步范围”,把程序的步数输进去,然后就写进去了。呵呵,回复的有点慢,不好意思

楼主:
我就是参照了软件的使用手册上说的弄了一下,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网友F:
把解决办法介绍出来了,就很好,值得鼓励;
朋友们也可以,多介绍工作、学习中的小经验、小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