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6):
三相200v有一相对地电压为0,其它两项对地200v,三项异步电动机工作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是三相吗?

网友B:
三相之间是多少伏

网友C:
会不会就是2相电机啊

网友D:
到底有没有隔离变压器呀

网友E:
四楼的三角形接法。。中点怎么连接捏。?、、请教一下

网友F:
三角形接法就没有中性点了!

网友G:
有这么神奇呀,还能正常工作。请问一下,如果按四楼说的那样,接地点是在隔离变压器之前还是之后呢?

网友H:
测三相电流正常吗?如果正常,电源一定是隔离的,本来不接地的,后起来有一相接地了。

网友I:
根据个人经验;此现象有两种原因。
1;可能是电机电源缺相;检查电机上一级元器件;交流接触器及空气开关!逐一排查;看是那个元器件缺相导致的。而且电机上侧得0V的那一相可能接地了!
2;电机上侧得0V的那一相可能接地了!但测得3相之间的电压还是220V;因为设备本身没接接地线;所以不会出现短路及跳闸。所以测得的0V并不是电源对地的电压;而是电源对设备机壳的电压0V;而另外两相测得220V;其实就是外两相对机壳测得220V;也就等于另外另外两相与这一相的电压220V.(现在工程师大都比较懒惰;设备经常不接接地线;万一哪天出了事;那就认倒霉吧!)
个人觉得2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作为电工或设备维修人员;不可能检查不出来问题!判断不出来问题!本人表达能力不是太好;不知楼主能否理解!

网友J:
9楼说得很对!非常棒!

楼主:
请问9楼,三相R、S、T任意一根对地短路?
请详细解释下!!

网友K:
还是不太清楚,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