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小型电机怎样保护

楼主(2012-02-06):
对于一般小厂来说,电机小,数量多,各种配套设备多,负荷情况不好实时控制,有难度啊!

楼主:
我用的中DZ108加接触器,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中DZ108加接触器,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配置。
现在都是这种配置,过去用保险加热继电器。

网友B:
用空气开关加热元件

网友C:
小电机的功率比较小,加个空开就可以了,与之相配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中DZ108加接触器,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配置。
对于小企业所使用的小型电机,这样是最简单的电路了.

网友E:
热保护最简单

网友F:
小型的电机,D型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就可以了!如果有电流信号去上位系统,如楼主所说就可以了

网友G:
用空开和热继就可以的了。。

网友H: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会更好!

网友I:
热继电器效果不好,经常烧电机,最好用综合保护器,二手的也行啊,淘宝一堆,lg的和三和还是三元的,有2个孔,把线穿进去,电子测量的。很准的。

网友J:
加热过载继电器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