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PLC与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06):
请各位大师帮帮:4个晶体管输出FX1N系列PLC控制8台伺服不需补扦,用DDRVI  K1000 K500 Y0 Y2与DDRVI K-2000 K300 Y1 Y3可行吗?4个都一样,这4个通信程序怎么编,在一个触摸上控制能给个案例吗?其它案列也可.

楼主:
先谢了!通信程序有案列吗?请求

网友A:
三菱的N:N网络,设置比较简单,成本也低,每个加个FX1N-485-BD板,几个PLC数据可以通讯,触摸屏连到一个PLC上

网友B:
参照FX系列通讯手册中关于N;N网络的部分;
这个方案成本最低,但能交换的寄存器D数量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