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窍门。

楼主(2012-02-06):
实际维修和安装电气设备中经常会遇到电线接头的情况。就会想在接头上面上点锡,但是苦于没有电烙铁(或有电烙铁却没有电源)。最后只好作罢!         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打火机帮上忙。将导线和焊锡丝(带焊锡膏的那种)绕在一起,然后用打火机的上火焰(火苗分上焰、中焰、和下焰,上焰的温度最高)加热几秒钟,焊锡丝融化就搞定了。

网友A:
你那锡也太,,,,,,,,

网友B:
首先肯定楼主的方法,我以前也这样用过。

网友C:
不怎么靠谱,我觉得
变压器 稳压器  www.liwi.cc

网友D:
没这么用过,以后有机会的话试试

网友E:
以后有机会的话试试

网友F:
还没试过。

网友G:
头次听说,值得一试

网友H:
值得一试

网友I:
楼主的方法不错,试试

网友J:
还真不知道这个小窍门,以后试。。。

网友K:
铜导线要用刀刮的很干净,露出铜色

网友L:
头回听说,我试试

网友M:
最好是把电线绞一起后.在缠上焊锡丝.火苗不能直接烧焊锡丝.有的时候焊锡化了,铜线还不热,可烧铜线,用铜线把温度传到焊锡丝上

网友N:
在家里用过,在现场没---焊锡熔点低,怕出事

网友O:
听着不错,改天试试,我担心焊锡上的不怎么好吧。哈哈

网友P:
最好用防风打火机,接头上撒点松香粉末。

网友Q: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楼主的方法,我以前也这样用过。
那的试试看

网友R: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S:
这样可以吗?没试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T:
我刚试了一下不错,学习了

网友U:
试过了,可以!

网友V:
还没试过,改天试一试,谢谢楼主的方法。

网友W:
楼主用高人也!顶!

网友X:
这是对于小线头, 大线头你没办法和这方法处理。

小线电流不大,处理不处理没有大关系。

网友Y:
我今天试了试,貌似不行呀。可能是我们的焊锡有点问题。

网友Z:
头一次听说,改天试一试

网友AA:
这方法楼主都想得出来...佩服。

网友AB:
应该靠谱,以后有机会的话试试

网友AC:
以后试试,学习了。

网友AD:
值得试试

网友AE:
这个还没有试过!不过感觉不错!

网友AF:
可以试试效果

网友AG:
应该能行,daoshihoushiyix

网友AH:
这个,必须得试试

网友AI:
0.75以下的线可以,再粗的话就...

网友AJ:
谢谢楼主,明天试试。

网友AK:
明天去试试

网友AL:
引用 网友G:
头次听说,值得一试

网友AM:
这样不太可靠吧?

网友AN:
听说过以前有个电工面试,接线都不用剥线钳或者尖嘴钳什么的,直接用掏打火机出来烧,不知道面试的领导怎么想!

网友AO:
刚式完,肯定楼主的方法,方便

网友AP:
有待验证。

网友AQ:
做小的电线头还可以,大的就不行了。况且只对铜线而言。

网友AR(2012-03-08):
呵呵小心锡滴到手上

网友AS:
小线应该可以,大线可能就不行了吧。

网友AT:
这么做质量没法保证

网友AU:
很好的方法呀,学习了

网友AV:
特殊场合,值得推荐!
德国百能堡(Pfannenberg)机柜空调、热交换器、制冷机、过滤风扇、温控器及声光报警系统
www.szbangc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