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6):
现有设备,在减速后,电流不稳定后,开始缓慢变化,逐渐达到限幅值,最终过载跳闸,这种现象与变频装置的电流控制环有无关系呢?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的说说现象。比如减速后,是什么状态?给定为零吗?电机的实际速度减速后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B:
具体的说说

网友C:
具体怎么变化你说。。。这很难回答。。。。。。

网友D:
首先我要告诉你;你的设备主要问题可能是:1.你的电机与负载有点不匹配;(电机配小了)
                                       2.你的设备是老化设备;轴承方面摩擦系数过大;导致设备以上问题)
    例如:为什么汽车在高速时省油,因为T(扭矩)不要那么大了,做的功小了,油耗就小了!
我们重负载常用的变频器是矢量型变频(扭矩不变)!
你的电机在高速运转时;扭矩可以满足带动负载;在减速时;扭矩不能满足带动负载。
分析:在高速和低速时;负载需要的扭矩不一样(低速时所需的扭矩更大);而电流矢量型变频器与电机在高频或低频时所产生的扭矩是不变的(一样的)。
在高速时;电机能正常带动负载。
在低速时;电机的扭矩无法满足带动负载(当电机扭矩 < 负载所需扭力 时;电流会逐步增大;直至达到变频器上限幅值;直到跳闸。
所以与变频器参数无直接关系。请大家!一起讨论;提出问题;一起分析分析!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技术方面不要保守!

网友D:
楼主在提问题;求助时;请将问题表达清楚!避免别人无法理解!
大家请谅解;我的表达能力不是太好;所以请担待!

楼主:
降速后,实际速度为额定的10%左右,这种现象不是每次降速时都会出现,设备运行将近一年了,这种现象是最近两个月才出现的,电流在几次连续的减速后会出现波动,电流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变化的周期大概两分钟左右,而且是有规律的变化

网友A:
嗯,问题确实比较怪。那想问,如果你不是从低速到高速,然后再减速到低速的话,而是直接把转速运行于问题转速点(10%额定转速),在那稳态运行,电流是否波动呢?也就是说,把转速从0升到10%额定转速,是否也会出同样的问题呢?

楼主:
从0---10%的时候不会,每次这种现象都是出现在减速后,而且不是每一次减速时都会有。

网友D:
去检查电机与负载之间的传动轴承;应该可以确定是摩擦系数过大;导致的以上问题!

网友D:
此类现象本人还是有些经验的!不要怕麻烦!拆吧!
我们往往考虑的是启动时为什么不会出现此类现象(而误导我们);启动时电机是由低速到高速一个瞬间完成的过程;所以不会影响到!

网友D:
对了;你的电机与负载是皮带盘传动吧!如果是:皮带过紧;也会出现此现象;如果近期没人更换过皮带;那就可以排除皮带过紧的原因!

网友E:
多数是由谐波引起,有时伴有谐振。滤波器有问题。

网友A:
只是减速才可能过载,加速不会?那你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吗?

网友F:
检查负载,负载是不是在变化,减速时电机有时是发电机,向变频器灌电流的

网友G:
从楼主提供的速度和电流曲线看,无法排除电机所带的负载有问题!
你可以用驱动器自带的自整定功能,在进行测试,如果还有问题,就应该检查一下电机负载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A:
是的,减速过程,电流过载,感觉很说不通。难道系统是起生机的下降过程?介绍的不详细。

楼主:
如果说是控制上的事,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出现,但是这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现象,主要从外部的因素中找找原因,而且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变化的,像机械设备的磨损或是减速装置的摩擦问题都有过检查,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假如这个现象从一开始就有呢,二是之前的运行条件没能满足故障条件,所以没出现,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控制上有关系呢?

网友H:
机械故障,查下电机和设备看看。

楼主:
没有,再生回馈型的!

网友A:
哦?问题来了,再生回馈型,制动时(减速时)过流,那很有可能是与回馈单元有关的。这个要检查下。首先,可以把回馈装置去掉,然后,把减速过程的能量由能耗制动吸收。如果这个过程从不发生过流问题,那就是回馈单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