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6):
有12A的接触器,AC-1负载,线圈电压220V,线圈供电电压不是很稳定,会有短时ms冲击电压,现在并联线圈两端的浪涌RC烧了,各位能否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就是电压不稳造成的,特别是时通时断的接触不良,危害最大。
另外可能回路中有高频谐波,附近有非线性设备或谐波干扰。

网友B:
并在线圈上的电容耐压低了

网友C:
rc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加不加无所谓
真的吗?

网友E:
可以不加的,我们的都没有加。

网友F:
对,现在基本都不加RC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压不稳造成的,特别是时通时断的接触不良,危害最大。
另外可能回路中有高频谐波,附近有非线性设备或谐波干扰。

网友H:
rc可以不用加;同意!

网友C:
反正我感觉是这样

楼主:
接触器的线圈是感性元件,在接触器断开瞬间,线圈储存的能量会形成浪涌,过压的峰值能达到几千V,频繁操作大容量接触器的话,加还是比不加好的!

网友I:
我也用过就是电阻串接一个电容,具体是怎么消弧的就不知道了我也想了很久。

网友J:
浪涌吸收嘛,就是抑制dv/dt的。这个不加,是不规范的。接触器的线包会有被击穿绝缘的危险。如果认为接触器线圈坏了无所谓,那就不加。否则,不要省掉。
RC击穿,恰恰说明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存在“浪涌”的。他与电阻的阻值是否合适,电容的耐压是否标准有直接关系。我们单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总炸,是电容质量问题。改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就ok了。电容的耐压值,一定要真实有效。

网友K:
如果为了保护接触器线圈(过压),那么可以考虑在线圈两端并接压敏电阻,比如20毫米直径保护电压470V(峰值)的20KD471,相反使用RC阻容吸收电路在此没有用

网友L:
现在基本都不加RC,除了进口的一些设备

网友M:
我们这块的国产设备基本都不加的,不过从小日本进口的一整套设备上都是加了的。大概这就是规范与不规范的差别吧。能加还是加吧

网友N:
我们早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