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6):
我设计了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电路,理论截止频率能达到10Hz,可是实际50Hz就不行了,更换电容也没用,大家有没有效果好的低通滤波器电路,截止频率最好在10Hz左右的,我要对传感器输出电压进行滤波,要不采集卡采集的数据跳动较大,谢谢大家。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电压跟你要不要滤波有什么关系?
采集卡采集的数据跳动较大?

楼主:
我用示波器观察传感器输出信号纹波较大,有十几mV,我想滤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