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情况如下:
我想要把污水(含硅粉)从A槽用污水泵打到B槽,由于含硅粉的污水很容易沉淀,因此打完污水后要用自来水冲洗管路。附件是我的电路,后来发现浮球S1不能直接接入电路,需要加一个中继才能实现我的目的。麻烦的是我的配电箱已经装不下任何东西了。
各位高手有没有更简洁的办法来实现我的想法,谢谢~~~~~~

注:
KM1是10A中继,只有两对触点
泵0.75kw,是不是用普通的5A中继就可以控制其通断了,会不会打火?

刚开始的图传错了,抱歉!!

楼主:
加入中继后的图。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跪求有更简洁的电路,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们的污水是研磨硅片产生的,基本上一天能启动个1次差不多了
750w的电机工作电流4.5A以上????你说的是启动电流吧~~~

网友A:
看你的图有点晕,
KM1为什么要自锁呀!
不明白你水泵为什么要过km1和s1 不能直接用km1带吗?
....................

网友B:
你的图没问题吗?想干嘛呢;你的水泵跟阀不停的工作?一直循环下去?你的浮球S1能接4对触电?

网友C:
一般来说,浮球开关只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触点。不知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兄弟!你这图有问题!问题太多了

网友D:
兄弟!你画这图问题太多了!我要告诉你:中间继电器不能带电机的,因为灭弧效果不好!肯定会拉弧短路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不自锁的话,浮球下来后KM2能吸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有点晕,
KM1为什么要自锁呀!
不明白你水泵为什么要过km1和s1 不能直接用km1带吗?
....................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不自锁的话,浮球下来后KM2能吸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没问题吗?想干嘛呢;你的水泵跟阀不停的工作?一直循环下去?你的浮球S1能接4对触电?
谢谢你的回答
1.你的水泵跟阀不停的工作?一直循环下去?--------有KT常闭触点串联,不会产生循环
2.你的浮球S1能接4对触电?--------这个就是我发帖的初衷。不过可以加一个中继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画这图问题太多了!我要告诉你:中间继电器不能带电机的,因为灭弧效果不好!肯定会拉弧短路的。”
谢谢你的回答。
1.我们的泵启动频率不高,功率也才750w
2.兄弟,你没听说过大电流触点(10A)的中继吗?
3.能把具体问题说出来一起讨论吗?

网友E:
我是进来买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达到控制目的,有个小缺点是常态下时继处于通电状态,thanks~~~

网友F:
恩 不错 学习了
www.xxhysb.com旋振筛www.51zhendongshebei.com www.jizhenqi.cn振动筛www.334zd.com 振动筛 www.dashanchuangyi.com www.334ts.com
www.xinxiangzhendongshai.com www.334zds.com 振动筛 www.334jx.com

网友G:
该电路应该要改啊,不能这样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放在一起了事啊。你做个主电路呗。触点直接带动电机毕竟不太符合规范啊。

网友H(2019-01-30):
图片不清描述不详细 能是这个意思吧,全自动完成,,这是过去的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