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请问ACS800变频器接制动单元是接在UDC+,UDC-上还是接R+R-上?小功率变频器能否直接接电阻消耗能量?

网友A:
UDC+  UDC-是直流母线 R+ R-是接制动电阻

网友B:
这个要看说明书,不知道ABB的ACS800中小功率的是否有内置制动单元。如果有,那就直接接电阻即可。我知道一般大功率的都没内置的制动单元,需要外挂。

网友C:
要外挂电阻的

网友D:
R+ R-  应当是接刹车电阻的;小功率的一般内置刹车单元;

网友E:
大功率的都没有内置制动电阻  小功率的有的有内置制动电阻

网友F(2015-05-30):
那么R+和-UDC之间的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