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我使用LG-PLC,伺服电机,气缸(带有磁性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伺服电机动作正常,磁性传感器检测倒气缸位置,也把信号传给了PLC——PLC上的指示灯亮了,但我的程序缺停止了,我监控后发现并没有磁性传感器的检测信号,尽管PLC的指示灯亮了。为什么呢?我以为伺服电机接线有问题,就改成步进电机,系统正常了。但伺服电机动作正常,自动手动都没有问题,所以接线也应该没有问题。请教各位了。

大家注意一下:PLC灯亮是因为气缸到位了,传感器给PLC检测信号了,PLC触点没有问题,指示灯也没有问题。目前是采用步进电机,PLC没换,已经在客户哪里运行2个多月了,一切正常。磁性传感器的PNP和NPN两种型号能反了,其结果是PLC没有输入信号,PLC指示灯也应该不亮,我没有更换过传感器。所以不是磁性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
PLC指示灯亮,没有信号,不太可能吧?

楼主:
我朋友也遇到这个问题,他用的是台达PLC,他怀疑是连接线有问题,但具体原因不清楚。而我这种情况,并不是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B:
这种现象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C:
楼主这个事情太罕见了,难道是PLC出了问题?
是只有一个点这样?如果com接的0V,你把这个点和24V正短接,是不是会亮呢?
你把那点上的线拆了,还亮的话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楼主:
大家注意一下:PLC灯亮是因为气缸到位了,传感器给PLC检测信号了,PLC触点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com接的0V,你把这个点和24V正短接,PLC内部是不是会ON呢?
你把那点上的线拆了,PLC内部点还ON的话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D:
磁性传感器的原因,PNP和NPN两种型号能反了,以前遇到过气缸到位后传回的信号灯亮PLC程序不认,不知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楼主:
磁性传感器的PNP和NPN两种型号能反了,其结果是PLC没有输入信号,PLC指示灯也不亮,我没有更换过传感器。所以不是磁性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E:
呵呵,你说的那问题  你自己短接一下看看编程的信号有没有,然后再看你外面给的信号有没有介入PLC里 要不就没有反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使用LG-PLC,伺服电机,气缸(带有磁性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伺服电机动作正常,磁性传感器检测倒气缸位置,也把信号传给了PLC——PLC上的指示灯亮了,但我的程序缺停止了,我监控后发现并没有磁性传感器的检测信号,尽管PLC的指示灯亮了。为什么呢?我以为伺服电机接线有问题,就改成步进电机,系统正常了。但伺服电机动作正常,自动手动都没有问题,所以接线也应该没有问题。请教各位了。

大家注意一下:PLC灯亮是因为气缸到位了,传感器给PLC检测信号了,PLC触点没有问题,指示灯也没有问题。目前是采用步进电机,PLC没换,已经在客户哪里运行2个多月了,一切正常。磁性传感器的PNP和NPN两种型号能反了,其结果是PLC没有输入信号,PLC指示灯也应该不亮,我没有更换过传感器。所以不是磁性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给出的有用信息:伺服电机动作正常、传感器正常(PLC指示灯亮)、改用步进电机后系统正常。
楼主的疑惑:为什么监控时没有传感器信号?——截个图来看看怎么监控的。
楼主的叙述:程序停止了。——描述不确切,什么叫程序停止了?

楼主:
我确实表达的有些混乱:程序停止是说我监控时,发现程序在等待气缸的磁性信号才能继续执行下一步。PLC灯已经亮了,但监控不到。断电后重开,单独感应传感器有信号输入————不自动运行程序,可以监控到信号,程序运行就监控不了。

网友F:
磁性开关就一个干簧管而已,有可能接触不良,人为短接后看看情况如何?
伺服电机动作正常——是否空载正常、负载后就动不了?

楼主:
伺服电机正常,程序停止——在等待磁性信号,才能开始其它动作。磁性传感器损坏的话,磁性传感器的灯可能常亮,PLC上对应的指示灯还能亮吗?一般理解:PLC灯亮就应该有信号输入。我的传感器没有更换,在使用中。

网友F:
你说过监控不到磁性开关信号,所以我怀疑其触点接触不良,受到机械振动影响会导致输入不稳定有断续现象,就可能监控不到了。
这个问题可具体查看程序是怎样写的,若是磁性开关仅仅简单地驱动一个输出点或者启动定时器之类,由于不能常ON,程序便无法正常动作了,所以直接接通该输入点看看情况如何是最快捷的判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