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我公司一台变频器,变频器选用PROFIBUS模块,由于前几天操作人员因变频器跳闸在操作面板上作复位操作,操作人员对电气知识知之甚少,复位时按错了键,慌了,继续按,结果,把参数修改了,变频器不能继续运行。经过这次教训,我决定在变频器控制回路增加外部按钮复位。由于加了PROFIBUS模块,拆卸组件比较麻烦,加之变频器已有6年之久,塑料卡扣老化,一拆就损坏。我接好线后,PROFIBUS模块怎么也装稳当,只好塞东西卡住模块。通电,BOP操作面板显示“— — — — — —”,不显示任何参数和数字,也不报警,试车电机又能运行,请问高手们指教,问题出在哪里?(模块我拔插了无数遍)

楼主:
我接好线后,PROFIBUS模块怎么也装稳当,只好塞东西卡住模块。--------------这里打错字了,应为“我接好线后,PROFIBUS模块怎么也装不稳当,只好塞东西卡住模块。”

网友A:
PROFIBUS总线插头上的开关位置对吗?

网友B:
MM440的附件模板是一层一层插接的,有一个插不对,就影响上面的正常工作。

楼主:
回hwl123---PROFIBUS总线插头上的开关位置对的,要是不对的话,后面的站点无法工作。

网友C:
你的PROFIBUS模块坏了;也会出现显示----的现象;换一块看看!

楼主: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不敢试,正在生产,待停产时,我再试试。

楼主:
回伤心之泪---我没有PROFIBUS模块,个人认为PROFIBUS模块坏的可能不大,因为PROFIBUS模块指示灯为绿色,且变频器能正常控制电动机。我的频率给定靠的是PROFIBUS总线。

网友C:
PROFIBUS模块只是一个显示参数及调整参数的模块;没有PROFIBUS模块:变频器也能正常工作呀!你不信;拆掉PROFIBUS模块;你变频器照样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接好线后,PROFIBUS模块怎么也装稳当,只好塞东西卡住模块。--------------这里打错字了,应为“我接好线后,PROFIBUS模块怎么也装不稳当,只好塞东西卡住模块。”
你没看插头的地方有没有东西?是不是有个什么卡头的坏了?

楼主:
通讯板
首先非常感谢大哥,我买了一个通讯板换上,问题立即解决。但你说的BROFIBUS模块只是一个显示参数及调整参数的模块,去掉它变频器一样运行。我没试,因为我的频率给定就是靠PROFIBUSDP总线,去掉PROFIBUS模块,PLC频率给定型号无法给到变频器。如将参数P1000设定为6,就是这样。

网友B:
通讯板?不就是PROFIBUS模板吗?这个换上就好了吗?那说明还是它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