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国标名录

楼主(2012-02-07):
DL/T 1067-2007  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发电/电动机)基本技术条件  Fundamental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evaporative cooling hydrogenerator (generator/motor)
DL/T 730-2000  进口水轮发电机(发电/电动机)设备技术规范  ()
DL/T 744-2001  微机型电动机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
FZ 90010-1991  电动机底轨尺寸  ()
FZ 99001-1991  FYD型和FYDZ型电锭电动机  ()
FZ 99002-1991  FTW型外转子三相永磁式同步电动机  ()
FZ 99003-1992  纺织用FO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
FZ 99004-1992  纺织用FW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  ()
FZ 99005-1992  纺织用JFO2,FO2系列高力能指标三相异步电动机  ()
FZ 99006-1992  FX系列纺织用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H90~225mm)  ()
FZ 99008-1993  FXD系列纺织用高效率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H160~200mm)  ()
FZ 99010-1993  FTY型三相永磁式同步电动机  ()
FZ/T 90010-1991  电动机底轨尺寸  ()
FZ/T 99001-1991  FYD型和FYDZ型电锭电动机  ()
FZ/T 99002-1991  FTW型外转子三相永磁式同步电动机  ()
FZ/T 99003-1992  纺织用FO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
FZ/T 99004-1992  纺织用FW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  ()
FZ/T 99005-1992  纺织用JFO2、FO2系列高力能指标三相异步电动机  ()
FZ/T 99006-1992  FX系列纺织用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H90~225mm)  ()
FZ/T 99008-1993  FXD系列纺织用高效率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H160~200mm)  ()
FZ/T 99010-1993  FTY型三相永磁式同步电动机  ()
GB 12350-2000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Safety requirements of small power motors
GB 14048.4-200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Electromechanical contactors and motor-starters
GB 14048.6-199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第2部分: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器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Contactors and motor-starters--Section 2:AC Semiconductor motor controllers and starters
GB 14536.11-199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电动机用起动继电器的特殊要求  Automatic electrical controls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ly operated motor starting relays
GB 14536.3-199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Automatic electrical controls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rmal motor protectors
GB 14536.5-199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密封和半密封电动机-压缩机用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Automatic electrical controls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rmal motor protectors for motor-compressors of hermetic and semi-hermetic type
GB 18613-2006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The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 energy efficiency grades for small and medium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otors
GB 4706.17-200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电动机-压缩机的特殊要求  Safety of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motor-compressors
GB/T 1032-2005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Test procedures for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s
GB/T 10401-1989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Permanent magnet direct current torgue motors,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GB/T 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s economic operation
GB/T 12667-1990  同步电动机半导体励磁装置总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excitation assembly with semiconductor for synchronous motor
GB/T 12974-1991  交流电梯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a.c. lift motors
GB/T 13139-1991  磁滞同步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Hysteresis synchronous motors--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GB/T 13501-1992  封闭式制冷压缩机用电动机绝缘耐氟试验方法  Electric motors for hermetic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s--Test methods of insulation resistance to freon
GB/T 13537-1992  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Miniature motors for electronic household appliances,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GB/T 13853-1992  船用液压泵液压马达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of hydraulic pumps and motors for ship
GB/T 13957-1992  大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系列技术条件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fundamental series of 3-phase large asynchronous motors
GB/T 13958-1992  无直流励磁绕组同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Test procedure for non-direct current excitation winding synchronous motor
GB/T 14048.12-200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4-3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非电动机负载用交流半导体控制器和接触器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 Part 4-3: Contactors and motor-starters-AC semiconductor controllers and contactors for non-motor loads
GB/T 14808-2001  交流高压接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  High-voltage alternating current contactors and contactor-based motor-starters
GB/T 14817-1993  永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permanentmagnet DC servomotors
GB/T 14818-1993  线绕盘式直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DC servomotors with wounded disc armature
GB/T 14819-1993  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wound fieldDC servomotors
GB/T 15765-2006  房间空气调节器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  Hermetic motor-compressors for room air conditioners
GB/T 16961-1997  电子调速微型异步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Motors, asynchronous, miniature,electronic regulator,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GB/T 17485-1998  液压泵、马达和整体传动装置参数定义和字母符号  Hydraulic fluid power--Pumps,motors and integral transmissions--Parameter definitions and letter symbols
GB/T 17491-1998  液压泵、马达和整体传动装置稳态性能的测定  Hydraulic fluid power--Positive displacement pumps,motors and integral trans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GB/T 20137-2006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损耗和效率的确定方法  Method for determining losses and efficiency of three-phase cage induction motors
GB/T 20161-2006  变频器供电的笼型感应电动机应用导则  Cage induction motors when fed from converters application guide
GB/T 20421.1-2006  液压马达特性的测定第1部分:在恒低速和恒压力下  Hydraulic fluid power―Determ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motors―Part 1: At constant low speed and at constant pressure
GB/T 20421.2-2006  液压马达特性的测定第2部分:起动性  Hydraulic fluid power―Determination of chracteristics of motors―Part 2: Startability
GB/T 20421.3-2006  液压马达特性的测定第3部分:在恒流量和恒转矩下  Hydraulic fluid power―Determination of chracteristics of motors―Part 3: At constant flow and at constant torque
GB/T 20638-2006  步进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stepping motors
GB/T 20834-2007  发电/电动机基本技术条件  ()
GB/T 21209-2007  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设计和性能导则  ()
GB/T 21210-2007  单速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起动性能  ()
GB/T 2347-1980  液压泵及马达公称排量系列  Hydraulic fluid power--Pumps and motors--Geometric displacements
GB/T 2353-2005  液压泵及马达的安装法兰和轴伸的尺寸系列及标注代号  Dimension series and identification code for mounting flanges and shaft ends of hydraulic pumps and motors
GB/T 2818-2002  井用潜水异步电动机  Submersible motor for deep well
GB/T 2900.27-1995  电工术语小功率电动机  Electrotechnical terminology--Small-power motor
GB/T 3667.1-2005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第1部分:总则--性能、试验和定额--安全要求--安装和运行导则  AC motor capacitors-Part 1:General-Performance,testing and rating-Safety requirements-Guide for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GB/T 3886.1-2001  半导体电力变流器用于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的一般要求第1部分:关于直流电动机传动额定值的规定  Semiconductor power convertors--Adjustable speed electric drive systems--General requirements--Part 1:Rating specifications,particularlyfor d.c.motor drives
GB/T 4772.3-1999  旋转电机尺寸和输出功率等级第3部分:小功率装入式电动机凸缘号BF10~BF50  Dimensions and output series for rotating electrical machines--Part 3:Samll built-in motors--Flange numbers BF10 to BF50
GB/T 503-1995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马达法)  Test method for knock characteristics of motor and aviation fuels by the motor method
GB/T 5089-2003  交流电风扇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fan A.C.motoes
GB/T 5171-2002  小功率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small power motors
GB/T 6656-1986  铁氧体永磁直流电动机  DC ferrite permanent magnet motors
GB/T 7344-1997  交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A.C. servomotors
GB/T 7936-1987  液压泵、马达空载排量测定方法  Hydraulic fluid power--Positive displacement pumps andmotors--Determination of derived capacity
GB/T 8128-1987  单相串励电动机试验方法  Test procedure for single phase A.C.series motor
GB/T 9098-1996  电冰箱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  Hermetic motor-compressors for refrigerators
GB/T 9651-1988  单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Test procedure for single phase induction motor
JB/T 1009-2007  YS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1010-2007  YU系列电阻起动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10104-1999  YZ系列起重及冶金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0105-1999  YZR系列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011-2007  YC系列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1012-2007  YY系列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10183-2000  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206-2000  摆线液压马达  ()
JB/T 10221-2000  YZRSW系列塔式起重机用涡流制动绕线转子双速三相一部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0251-2001  交流电动机电力电子软起动装置  ()
JB/T 10252-2001  YBEZ、YBEZX系列起重机用隔爆型锥形转子至东三项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0253-2001  YBZE、YBZSE系列起重用隔爆型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0254-2001  电动工具用单相串励电动机定子、转子技术要求  ()
JB/T 10271-2001  数控机床直流主轴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272-2001  数控机床直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273-2001  数控机床交流主轴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274-2001  数控机床交流伺服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314.1-2002  YRKS、YRKSW、YRQF系列高压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355~630)  ()
JB/T 10314.2-2002  YRKK、YRKKW系列高压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355~630)  ()
JB/T 10315.1-2002  YKS、YKSW、YQF系列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355~630)  ()
JB/T 10315.2-2002  YKK、YKKW系列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355~630)  ()
JB/T 10321-2002  电动工具用串励电动机B级绝缘结构寿命的评定  ()
JB/T 10352-2002  YFB系列粉尘防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63~355)技术条件  ()
JB/T 10353.1-2002  燃油加油机用隔爆型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1部分:YBJY系列燃油加油机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63~100)  ()
JB/T 10360-2002  YZ2系列起重及冶金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0391-2002  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
JB/T 10444-2004  Y2系列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355~560)  ()
JB/T 10445-2004  YR系列10kV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450~630)  ()
JB/T 10446-2004  Y系列10kV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450~630)  ()
JB/T 10447-2004  Y3系列(IP55)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63—355)  ()
JB/T 10485-2004  变频调速专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绝缘规范  ()
JB/T 10490-2004  小功率电动机机械振动 振动测量方法、评定和限值  ()
JB/T 10596-2006  磁阻式步进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597-2006  封闭式制冷压缩机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613-2006  数字式电动机综合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digital motor combined protection equipment
JB/T 10634-2006  中小型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盒  Junction box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 cage 3-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JB/T 10676-2006  金属化安全膜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Metallized safety film AC motor capacitor
JB/T 10680-2006  齿轮减速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Gearhead claw-pole type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JB/T 10685-2006  YBD2系列隔爆型变极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280)  Specification of YBD2 series flame-proof variable-pole multi-speed three phase induction motor (frame size 80~280)
JB/T 10686-2006  YX3系列(IP55)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355)  Specification for YX3 series (IP55) high efficiency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 (Frame size 80 to 355)
JB/T 10690-2007  无槽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699.1-2007  380 V~1.2 kV数字式电动机综合保护装置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699.2-2007  3 V~10 kV数字式电动机综合保护装置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10700-2007  房间空调器风扇用塑封单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10701-2007  YBZ系列起重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10736-2007  低压电动机保护器  Low-voltage motor protectors
JB/T 10745-2007  YZRS系列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YZRS range of wound-rotor double-speed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s for crane and metallurgical applicati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JB/T 10746-2007  YEZ系列建筑起重机械用锥形转子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YEZ series conical-rotor brake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s for building crane application
JB/T 10755-2007  超声波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Ultrasonic motor-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JB/T 1377.1-1999  SZ系列微型直流伺服电动机  ()
JB/T 1377.2-1999  SY系列微型永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  ()
JB/T 1377.3-1999  S系列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1473-2000  矿山磨机用大型交流三相同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2195-1998  YDF2系列阀门电动装置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2224-2000  大型交流三相四极同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2290-2007  船用低压接触器和交流电动机起动器  Low-voltage contactors and AC motor-starters in ships
JB/T 2663-1999  ADP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3698-1992  单相离合器电动机  ()
JB/T 3699-1992  三相离合器电动机  ()
JB/T 3705-1999  永磁低速同步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3758-1996  家用洗衣机用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4052-1994  家用缝纫机电动机及其调速器  ()
JB/T 4115-1999  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用烧结双金属板材  ()
JB/T 4269-2002  罩极异步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4270-2002  房间空调器风扇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4376-2002  水泵用小功率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50136.1-1999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靠性指标评定方法(实验室法)  ()
JB/T 50136.2-1999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隔爆组件可靠性指标评定方法(实验室法)  ()
JB/T 5126-2000  起动用叶片式气动马达  ()
JB/T 5269-2007  YR3系列(IP23)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160~355)  Specification for YR3 series (IP23)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frame size 160~355)
JB/T 5271-1991  Y 系列(IP23)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机座号160 ~280)  ()
JB/T 5272-1991  Y 系列(IP23)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机座号315-355)  ()
JB/T 5273-2002  YH系列(IP44)船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355)  ()
JB/T 5274-1991  Y 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机座号355)  ()
JB/T 5275-1991  Y-W 系列及Y-WF系列 户外及户外化学防腐蚀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机座号80-315)  ()
JB/T 5276-2007  小功率直流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small-power D.C. motors
JB/T 5335-1991  蓄电池车辆用直流电动机 基本技术条件  ()
JB/T 5337-1991  YW系列无火花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机座号80-315)  ()
JB/T 5536-1991  复印机用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
JB/T 56105-1999  起重及冶金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靠性试验方法  ()
JB/T 5794-2005  甲板机械用船用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5800-2002  YH系列(IP23)船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160~315)  ()
JB/T 5866-2004  宽调速永磁直流伺服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5867-2004  空心杯电枢永磁直流伺服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5868-2004  印制绕组直流伺服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5869-2005  YBZS系列起重用隔爆型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5870-2002  YZR系列起重及冶金用中型高压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5887-1991  家用真空吸尘器用单相串励电动机风机 技术条件  ()
JB/T 5920.1-1991  内曲线(向外作用)式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安装法兰和轴伸的尺寸系列 20-25MPa的轴转马达  ()
JB/T 6200-1992  YASO系列小功率增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56-90)  ()
JB/T 6201-2006  YBDC2系列隔爆型电容起动单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71~132) 技术条件  Specification of series YBDC2 flameproof capacitor start single-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Frame size 71 to 132)
JB/T 6216-2002  P系列屏蔽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6217-2005  PB系列隔爆型屏蔽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6222-2007  三相盘式制动异步电动机  Three-phase disc type-brake asynchronous motors
JB/T 6226-2005  大型火电设备风机用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6297-1992  YLJ系列力矩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6316-2006  Z4系列直流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100~450)  Specification for series Z4 direct current motor (frame sizes 100~450)
JB/T 6447-1992  YCJ 系列齿轮减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71-280)  ()
JB/T 6449-1992  YH系列(IP44)高转差率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280)  ()
JB/T 6450-1992  YCTD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100-315)  ()
JB/T 6456-1992  YEJ 系列(IP44)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225)  ()
JB/T 6519-2005  风扇磨煤机用大中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6737-1993  吸排油烟机用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6738-1993  封闭式制冷压缩机用单相异步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6739.2-1993  小型全封闭制冷电动机 压缩机用热保护器  ()
JB/T 6740.2-1993  小型全封闭制冷电动机 压缩机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起动继电器  ()
JB/T 6740.3-1993  小型全封闭制冷电动机 压缩机用电流式起动继电器  ()
JB/T 6741-1993  YSD 系列变极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
JB/T 6742-2007  小功率电动机用换向器  ()
JB/T 6744-1993  小功率电动机试验用测功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6760-1993  步进电动机驱动器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6763-1993  YA-W、YA-WF1系列户外、户外防腐增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280)  ()
JB/T 6947-2006  活塞式和叶片式气动马达 安装尺寸  The dimensions of install pneumatic piston and vane motors
JB/T 6948-2006  减速气动马达  Pneumatic decelerating motors
JB/T 7075-2002  YZD系列起重用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7076-2002  YEZS系列起重用双速锥形转子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7077-2002  YZRE系列起重及冶金用电磁制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7078-2002  YZRF、YZRG系列起重及冶金用强迫通风型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7116-2007  真空型电动机综合起动器  ()
JB/T 7118-2004  YVF2系列(IP54)变频调速专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315)  ()
JB/T 7119-1993  YR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132-315)  ()
JB/T 7123-1993  YCT 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112-355)  ()
JB/T 7124-1993  Y-F 系列防腐蚀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315)  ()
JB/T 7125-1993  小型平面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126-2007  YLB系列深井水泵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Specification for YLB series three-phase induction motor for deep well pump
JB/T 7127-1993  YD系列(IP144) 变极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280)  ()
JB/T 7128-2007  YTM、YHP、YMPS系列磨煤机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562-2002  YEZX系列起重用锥形转子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7563-2005  YZE系列起重及冶金用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564-2005  YREZ系列起重用锥形绕线转子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565.1-2004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1部分:YB2系列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63~355)  ()
JB/T 7565.2-2002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2部分:YB2W、YB2TH、YB2THW、YB2TA、YB2TAW系列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
JB/T 7565.3-2004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3部分 YB2-F1、YB2-WF1、YB2-F2、YB2-WF2系列防腐、户外防腐隔爆型三相  ()
JB/T 7565.4-2004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4部分:YB2系列隔爆型(ExdⅡCT1~T4)三相异步电动机 (机座号63~355)  ()
JB/T 7565.5-2004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5部分:YBF2系列风机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机座号63~355)  ()
JB/T 7565.6-2004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6部分 :YB2-H系列船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63~355)  ()
JB/T 7565.7-2006  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7部分:YBGB2、YBGB2-W系列管道泵、户外管道泵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  Specification of flameproof three phase asynchronous motor-Part 7:Series YBGB2、YBGB2-W flameproof three 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for indoor & outdoor pipe-pump (Frame size 80 to 315)
JB/T 7567-2005  船用稳索绞车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577-2007  清水泵用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Specification for clear water pumps permanent-split capacitor asynchronous motors
JB/T 7578-1994  食物搅碎器用串励电动机  ()
JB/T 7588-1994  YL系列双值电容单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132)  ()
JB/T 7591-2007  小型单相异步电动机起动元件 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of start components for small single 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JB/T 7592-2006  ZBL4系列(IP44)直流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100~180)  Specification for series ZBL4(IP44) direct current motor(frame size 100~180)
JB/T 7593-2007  Y系列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355~630)  ()
JB/T 7594-2006  YR系列高压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355~630)  Specification for YR series Three-phase high voltage wound rotor induction motor (Frame numbers 355 to 630)
JB/T 7595-2006  ZSL4系列(IP23S)直流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100~160)  Specification for series ZSL4(IP23S) direct current mortor (frame size 100~160)
JB/T 7597-2007  YZ-H系列船用起重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614-1994  交流力矩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
JB/T 7737-2006  活塞式和叶片式气动马达  Piston and vane pneumatic motors
JB/T 7803-2007  仪用步进电动机  Instrument employed step motor
JB/T 7804-2007  记录仪表用交流伺服电动机  A.C.Servomotors for recorders
JB/T 7805-2007  记录仪表用永磁同步电动机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s for recorders
JB/T 7823-2007  三相扁平型直线异步电动机  ()
JB/T 7840-2005  YZRW系列起重及冶金用涡流制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841-2005  YZZ系列升降机用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7842-2005  YZR-Z系列起重专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8157-1999  小功率单相串励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8158-1999  电压为690V及以下单速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性能  ()
JB/T 8163-1999  轧机辅传动直流电动机  ()
JB/T 8311-1996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
JB/T 8312.2-1996  小型异步电动机用工程塑料风罩技术条件(机座号63-160)  ()
JB/T 8596-1997  交流电动机起动用电解电容器  ()
JB/T 8658-1997  外转子低噪声三相异步电动机  ()
JB/T 8667.1-1997  大型三相同步电动机技术条件TK系列  ()
JB/T 8667.2-1997  大型三相同步电动机技术条件TL系列  ()
JB/T 8668-1997  大型三相立式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8670-1997  YBDF2系列阀门电动装置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8672-1997  YBJ系列轿车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8673-1997  YBI、YI系列装岩机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8674-2007  YB2系列高压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355~560)  ()
JB/T 8680.1-1998  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1部分:Y2系列(IP5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63-355)  ()
JB/T 8680.2-1998  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2部分:Y2-E系列(IP5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280)  ()
JB/T 8681-1998  YDT系列(IP44)变极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80-315)  ()
JB/T 8682-1998  YM系列木工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8728-1998  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  ()
JB/T 8733-1998  YG系列辊道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112-225)  ()
JB/T 8954-1999  YZLP系列平车用双值电容单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8955-1999  YZR2系列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8956-1999  YZTD系列塔式起重机用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8968-199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机式程序控制器  ()
JB/T 8969-1999  家用电器用装入式电动机热保护器  ()
JB/T 8972-1999  YA系列增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315-355)  ()
JB/T 8973-1999  增安型无刷励磁同步电动机防爆技术要求  ()
JB/T 8974-1999  TAW系列增安型无刷励磁同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  ()
JB/T 9537-1999  户内、户外防腐防爆异步电动机环境技术要求(机座号45-710)  ()
JB/T 9541-1999  家用换气扇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9542-1999  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9543-1999  小功率齿轮减速异步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
JB/T 9544-1999  小功率同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
JB/T 9546-1999  YLJ系列卷绕用力矩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9547-1999  单相电动机起动用离心开关技术条件  ()
JB/T 9577-1999  Z系列中型直流电动机技术条件  ()
JB/T 9593.1-2002  煤矿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第1部分:YBK2系列煤矿井下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100~315  ()
JB/T 9595-1999  YA系列增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280)  ()
JB/T 9601-1999  电动工具用单相串激电动机转子的平衡精度和工艺规程  ()
JB/T 9616-1999  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 技术条件(机座号80-315)  ()
MT 451-1995(2005)  煤矿用隔爆型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安全性能通用技术规范  ()
MT 902-2002  煤矿用电动锚杆钻机电动机  ()
MT/T 411-1995  YBI系列装岩机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
MT/T 487-1995  矿用摆线液压马达试验方法  ()
MT/T 488-1995  矿用摆线液压马达产品质量分等  ()
MT/T 544-1996  矿用液压斜轴式轴向柱塞马达试验方法  ()
MT/T 545-1996  矿用液压斜轴式轴向柱塞马达产品质量分等  ()
MT/T 575-1996(2005)  YBRB系列泵站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
MT/T 581-1996  矿用内曲线液压马达试验方法  ()
QB 2099.4-1995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气自动控制器全封闭和半封闭电动机-压缩机的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
QB/T 1038-1991  指针式石英表用单相永磁步进电动机  ()
QB/T 1179-1998  工业用缝纫机机械离合器电动机  ()
QB/T 1537-1992  指钟式石英表用单相永磁步进电动机  ()
QB/T 2257-1996  家用缝纫机 电动机和调速器  ()
QB/T 2363-1998  玩具电动机  ()
QB/T 2539-2002  家用电动洗衣机定时器电动机式定时器  ()
QB/T 2662-2004  电动机式家用微波炉定时器  ()
QC/T 29090-1992(2005)  汽车用刮水电动机技术条件  ()
QC/T 29092-1992(2005)  汽车用暖风电动机技术条件  ()
QC/T 548-1999(2005)  汽车用洗涤电动机 技术条件  ()
SD 242-1987(2005)  交流电动机定子模压磁性槽楔基本技术条件  ()
SD 243-1987(2005)  交流电动机定子模压磁性槽楔装配工艺导则  ()
SY/T 6636-2005  游梁式抽油机用电动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