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三菱变频器F740,A740,A540的故障处理办法
    在大量维修了三菱变频器的实践下,F740,A740,A540主板数据,电压正在整理中。都是纸质的,还木有整理成电子的,希谅。

各种Err,E6,E7,EP24,ECTE,EbE,EPE,EPE2,EOC1,EOC2,EAIE,EUuT,ELF,EGF,ETHT,OL等等
 包括D700系列,手册上木有标注的E.SA,ESAF故障、也已经突破。

网友A:
可以公开吗?要是能的话,快点啊!等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变频器F740,A740,A540的故障处理办法
     在大量维修了三菱变频器的实践下,F740,A740,A540主板数据,电压正在整理中。都是纸质的,还木有整理成电子的,希谅。

各种Err,E6,E7,EP24,ECTE,EbE,EPE,EPE2,EOC1,EOC2,EAIE,EUuT,ELF,EGF,ETHT,OL等等
  包括D700系列,手册上木有标注的E.SA,ESAF故障、也已经突破。

"包括D700系列,手册上木有标注的E.SA,ESAF故障、也已经突破。"

现在有些说明书有这个故障代码的,可能是新版说明书,代码说是安全回路出现故障,就是S1和S2端子开路,如果短接线是好的就是里面的光耦出问题了,右边第二和第三个光耦就是,如不用安全回路端子短接光耦输出端即可

网友C:
纸质的也不要紧,照相后传上来

网友D(2012-04-19):
怎么还没传上来

网友E:
广告啊!
大家还在等上传?

网友F:
无锡炎煌(骗)子。这样的效率怎么敢给东西你们维修呀!

楼主:
呵呵,有些人是永远得不到长进的.有本事自己搞呀.

网友G:
支持一下,有这个想法也不错

网友H(2012-09-16):
最近遇到一台三菱FR-A740-55KW变频器,
检查启动电阻烧,BKO-CA1666短路,存储器也坏了,把这几个都换了,上电显示000,把控制方式改了一下,用面板控,无输出,断电后再上电后炸模块,查驱动正常。请教是怎么回事,很纳闷。

楼主:
模块炸了?
六路驱动输出要先断开的呀。兄弟。不接模块,上电检测,驱动板的驱动电压是多少?输入检测光耦的输出端的电压是多少?一时间说不清,不行,电话我吧,18914137178.

网友I:
是做广告吗

网友J(2012-10-18):
期待啊,正好我手头有一个A500的,死活找不到电压检测电路,还报E OC2,太期待了

楼主:
因工作特别忙,只有自己的维修手稿。公司也不许员工外露,希谅,可以QQ联系。A500的EOC2,一般和EOC1,EOC3是一个回路的,339,393正常否?

网友K(2016-05-28):
毛老师你好,手头有两台D740变频器1.5KW  报ESAF故障,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L(2016-10-14):
求三菱A740-5.5kw上电报EUVT欠压故障,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M(2017-05-08):
引用 网友N:
好贴,分享要支持
我晕,那里分享了,你就支持啊

网友O(2021-05-15):
不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