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是DA041,附件里的程序运行之后,CP1E自带的模拟量输出正常(输出地址是190),DA041的通道1没有输出(输出地址是191)。请前辈老师帮忙看一下如何改正。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CP1E自带模拟量?

网友B:
CP1E PLC 自带模拟量的输出通道是190,但是你加了DA041之后,DA041的通道不是191了,你要用程序做模拟量模块DA041的初始化,选择量程范围。 如果该模拟量模块是直接加在CPU的后面的话,通道应该是101CH。

网友C:
设置控制字 连线正确

楼主:
模拟量输入模块
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初始化是怎么回事,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您。

楼主:
模拟量输入模块
对,带一个模拟量输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