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一拖二PLC程序解析

楼主(2012-02-08):
此帖来自中华工控网
工控博客
。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148942&Name=liliangvs

网友A:
上面那个链接不对

网友B:
没人告诉我们变频器不能一拖二;我相信你去咨询所有变频器厂家;别人都会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并不会讲不能一拖二。
但是我们现实当中一拖二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备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两台电机的配电输送电线电缆不可能一样粗;一样长。所以电压降也将不一样;大家说说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人告诉我们变频器不能一拖二;我相信你去咨询所有变频器厂家;别人都会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并不会讲不能一拖二。
但是我们现实当中一拖二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备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两台电机的配电输送电线电缆不可能一样粗;一样长。所以电压降也将不一样;大家说说看会不会有问题?
手册上说不能这样做,我想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网友D:
那本手册说的?04年初见康沃变频器时就有一拖四,后来还见过其他牌子一拖八。

网友E:
当然变频器价格接近交流接触器价格,一拖一没问题。

网友F:
最好是一拖一

网友G:
楼主,我怎么下载不到,你再检查一下链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怎么下载不到,你再检查一下链接啊。
已做出修改,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