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PLC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08):
我厂有套链板输送系统是用西门子的S7-200系统,其中有一个联锁点是当贮罐中的料高报时停掉链板不再进料,但是有时侯会出现高报了链板没停。查了高报信号(DI信号)确实已送到PLC中(对应的灯是亮的)。断电复位后又是正常的了。叫厂家看过多少,每次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换个点再试试。I与M都换试试看。

网友B:
输入查了,再查输出,对应的灯灭了没有,灭了是模块问题,没灭程序问题
要说厂家能查出来呀----来的是个棒槌

网友C:
可以换个点再试试

网友D:
给你支一妙招:
如果程序未加密,并且PLC还有空闲输入点,你自己在主程序的最后曾加一段:用一个空闲点直接接通对应的链板输出,OK了就查找程序相关的逻辑运算部分,否则就是硬件问题;没有空闲点的话,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找一个可用的输入点来试。
记得最后要把增加的这段删除。

网友E:
西门子S7-200PLC;很容易出现继电器线圈触点粘连现象。有可能是输出继电器黏住了;
方法1:PLC输出端与中间继电器之间串个100到120欧姆的电阻!
方法2:更换中间继电器;换为和泉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F: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吗?

网友G:
可以换个点,或采用SET\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