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为什么被电了?

楼主(2012-02-08):
前不久,更换一台由变频器直接驱动(无旁路)的90kW的引风机电机,值班电工进行更换。电工拆了电机接线盒盖,先用电笔测了一下,确认没电,然后就用扳手开始拆线。把其中一根线的螺丝拧下来以后,就把线从接线柱上取下来,在线刚取下来的时候,电工强烈颤抖了一下————他居然被电了!!!

网友A:
为什么确定是被电了呢?可能是电容放电!

网友B:
拆大电机或长电缆时,验完电后,没电时还得给设备放电。

网友C:
应该是没给电机放电吧

网友D:
怎么放电呢?
电机在里面,摸不着的话要拆开放吗?

网友E:
很大可能是电容放电造成的。。。。

网友F:
我认为也是电容未放电造成的!

网友G:
是大电容储存的电荷还没有放完。

网友H:
应该是电容放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