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有一台这样的电机,44W 24V   额定电流2.1A带一个减速机,现在是减速机轴断了,电机没跳,感觉是空开没选合适,应该选什么样的空开呢,还是选合适的保险呢?有没有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选空开选什么样的,型号是什么,保险选多大的呢?

网友A:
保险选3A左右的就得了。。至于空开。我没有用过那么小的。。

网友B:
减速机轴断了,是不是负载就脱开了?相当于电机空载,电机没跳,这个应该正常啊?

网友C:
看不太明白,减速机轴断跟电机跳闸有什么关系?

网友D:
热元件整定对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明白,减速机轴断跟电机跳闸有什么关系?

楼主:
减速机轴断裂,肯定是负载重了,负载重了,电机会跳闸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轴断了,是不是负载就脱开了?相当于电机空载,电机没跳,这个应该正常啊?

网友G:
看不太明白,减速机轴断跟电机跳闸有什么关系?确实不太明白!不知楼主怎么理解的!

网友H:
有1A的空开,甚至有的厂家1A以下的也有。
先搞清楚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还需分清是几相。

网友I:
没用过这么小的电机

网友J:
跟电机没关系

网友K:
保险选3.15A 就得了

网友L:
有1A的空开,甚至有的厂家1A以下的也有。
先搞清楚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还需分清是几相.我想也是这样的。

网友M:
你电机转矩太大了吧,用小点都可以

网友N:
配合适的保险比较好

网友O:
开关没跳,肯定是选大了,不过你这个电机应该是直流的!

网友P:
用个保险丝就好了,空开反而不适合,而且似乎是直流,更适合选个3A熔断器。

网友Q:
你电机减速机轴断了 那不就相当于空载了,空气开关会跳才怪
、只要过载和短路开关才会有反应地

网友R:
选电动机保护器吧,3VE的或DZ108的都可,电流范围很宽。

网友S:
讲清楚一点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问题。。。好让大家帮你分析研究

网友T:
看下来,楼主也真的是没有描述清楚啊,但是我跟楼主想的一样,轴都断了,那得多大的力啊,这个力应该是电机跟负载一起加上去的吧,负载太大,电机力气也够大,两个拧到一起了当然就得中间的减速机倒霉了啊!!

个人觉得保险丝更可靠,一般别指望空开跳闸,真正想保护电机的还得接热继电器,还是保险丝好用,便宜,方便,呵呵。

网友U:
一方面可能与电流大小有关 另一方面也许轴的材质有关,机电是连在一起的。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V:
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   如果是直流应该选用直流专用的空开

网友W:
减速机轴断了,只要不是过负载就不会跳的啦,建议选用带热继的电机断路器(4-5A)都可以的了,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电机

网友X:
看不太明白,减速机轴断跟电机跳闸有什么关系?
想实现可靠地过载保护,建议采用马达保护器或空开加热继电器组合

网友Y:
加热继电器

网友Z:
保险选3A左右的即可。

网友AA(2012-04-23):
建议楼主加热继电器,得对症下药你说对吧。呵呵整定电流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根据负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