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张力控制系统以及其调节
印刷张力控制系统一般由磁粉制动器、张力控制器、磁粉离合器、齿轮减速马达等设备组成。在印刷传动系统中,以同一主动轴传动两个印刷部件,进纸与卷纸部件,使各部件达到严格的同步传动,纸带也能基本保持稳定的走纸张力。
    但因为印刷材料与工艺条件有所差异,光单靠传动同步还不能让纸带张力始终保持稳定一致。从下下列情况可调节纸带张力:
1、换接新纸卷,使换接前后的纸带张力不同。
2、纸卷具有明显的不圆度,在转动中半径同期性的变化,使用纸带不稳定。
3、印刷速度的变化也会使纸带张力的改变。印刷速度越大,纸带张力就越大,印刷速度越慢,纸带张力就会越小。
4、纸卷松紧不均匀也会影响张力的稳定。
5、在印刷过程中,纸卷慢慢的由大变小。
张力控制系统是印刷传动系统必备的工作环节,走纸张力问题是印刷机上的重要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本文章转载于http://www.dgtianji.com 张力控制系统配套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张力控制系统以及其调节
印刷张力控制系统一般由磁粉制动器、张力控制器、磁粉离合器、齿轮减速马达等设备组成。在印刷传动系统中,以同一主动轴传动两个印刷部件,进纸与卷纸部件,使各部件达到严格的同步传动,纸带也能基本保持稳定的走纸张力。
     但因为印刷材料与工艺条件有所差异,光单靠传动同步还不能让纸带张力始终保持稳定一致。从下下列情况可调节纸带张力:
1、换接新纸卷,使换接前后的纸带张力不同。
2、纸卷具有明显的不圆度,在转动中半径同期性的变化,使用纸带不稳定。
3、印刷速度的变化也会使纸带张力的改变。印刷速度越大,纸带张力就越大,印刷速度越慢,纸带张力就会越小。
4、纸卷松紧不均匀也会影响张力的稳定。
5、在印刷过程中,纸卷慢慢的由大变小。
张力控制系统是印刷传动系统必备的工作环节,走纸张力问题是印刷机上的重要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本文章转载于http://www.dgtianji.com 张力控制系统配套中心。

做电池卷绕设备也可以适用,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