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我单位有个加油站,有4台加油机,每台是750W,是全压启动,这四台机同时工作的可能性很小,每台机器加油的时间不长,也就几分钟到十几钟的样子,现在电压低,想用一台三相的稳压器专给加油机供电,不知道要用多大容量的。这些加油机都是三相的,请同行的高手指点一下要用多大的稳压电源。最好有相关业务的高手能给个型号和大致的价格,谢谢!

网友A:
如果不同步启动的话,需要的最大功率:0.75*7+0.75*3=7.5KW,考虑现在的三相稳压器规格与价格,建议购买10-12KW的即可完全满足要求,当然如果有7.5左右的规格的话直接选用即可

网友B:
1楼说得很对!

楼主:
我原以为是4台功率相加。功率相当于总功率的百分之70既可呢。

网友C:
一楼所言极是!

网友D:
同意一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