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各位高手:我的一个应用需要一个3.7kW的变频器,距离电机大约75米,电机功率为2.2kW,
问题 1. 是否需要增加输出电抗器,若需要,应加多大的电抗器?
    2. 是否需要加输入直流电抗器?

先谢谢了!

网友A:
最好加一个,2.2KW即可

楼主:
必须加输入直流电抗器吗?

网友B:
输出电缆干嘛搞这么远?无形中带来很多的弊端。超过50m,就需要加输出电抗了。可加了输出电抗,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毕竟电流的响应速度要慢了。限制做瞬态的控制。一般的传动还是可以的。

直流电抗可加可不加。但进线电抗(交流侧)推荐要加。

楼主:
回版主,变频器输出电缆长度比较长,这也是收条件的限制,用户要求必须这么长,没办法啊。

网友C:
个人觉得输入电抗就免了吧!个人习惯!
输出电抗的话;我暂时不发表意见;需要帮你算一下;2.2KW;75米的电压降!看看需不需要加!(今天身体不适;不能帮到你)抱歉!

楼主:
谢谢了!"伤心之泪",祝身体早日康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缆干嘛搞这么远?无形中带来很多的弊端。超过50m,就需要加输出电抗了。可加了输出电抗,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毕竟电流的响应速度要慢了。限制做瞬态的控制。一般的传动还是可以的。

直流电抗可加可不加。但进线电抗(交流侧)推荐要加。

网友B:
最近我在西门子的网站里,技术论坛也有类似的问题。有网友贴出来西门子推荐的电缆长度与加出线电抗器关系。

网友B:
西门子推荐的变频器电缆长度与加输出电抗器的关系,要求还是很严格的。这里主要是出于对电机的耐压绝缘保护以及因di/dt或dv/dt导致的危害加以限制。

网友E:
输入电抗器是减少谐波干扰,提高网络电压质量的。输出电抗器是较少漏电感,降低压降的(电机距离变频器50-100米以外)。要根据现场负载情况。如果负载变化不大,速度要求不高没必要增设输出电抗器。我们公司有(钢铁企业)的距离150米左右都没有加输出电抗器,使用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