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我在一个技工学校看到了一套电气控制线路故障模拟排查装置(传统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线路),由一台电脑控制,接线板的前面是传统控制线路,接线板的后面是S7-200PLC和很多继电器,由计算机控制PLC来设置故障,学生查到故障后,在计算机上输入故障部位和故障类型,计算机就自动解除故障,计算机还能自动进行成绩评定。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实现的?或者哪里能买到?谢谢!!

楼主:
电气控制线路故障模拟排查装置(传统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线路),由一台电脑控制,接线板的前面是传统控制线路,接线板的后面是S7-200PLC和很多继电器,由计算机控制PLC来设置故障,学生查到故障后,在计算机上输入故障部位和故障类型,计算机就自动解除故障,计算机还能自动进行成绩评定。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实现的?或者哪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A:
你没注意那个设备是什么厂家生产的?

楼主:
没写,是参观单位定制的

网友A:
看看这几个厂家:浙江天煌、广东三向、山东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