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烧毁。。。。求原因(20120209)

楼主(2012-02-08):
ABBacs350型号变频器,今天下午在没带负载情况下送电后烧毁,老师们给看看是啥原因。。。。。附图

网友A:
象是绝缘下降造成的。

网友B:
为什么不把电机连接上呢?这个炸黑了?是不是变频器放得太久了?1年以上没通电使用过?如果是,那是电容爆了。

网友C:
恩 学习了 谢谢
www.xxhysb.com旋振筛www.51zhendongshebei.com www.jizhenqi.cn振动筛www.334zd.com 振动筛 www.dashanchuangyi.com www.334ts.com
www.xinxiangzhendongshai.com www.334zds.com 振动筛 www.334jx.com

楼主:
因为在一个月内已经烧毁了三台变频器,这事第四台,而且是新的,怕接上电机在烧毁变频器,想空载试试,没想到还是烧了,有打炮声,并能看见火光,到底是什么因为还是找不到,跟参数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D:
看不清楚是什么元件烧的,是不是压敏电阻烧了啊

网友E:
参数设置不会有关系,没接电机还能爆?看看电源没接错吧,包括控制电源,
有的变频器输出和输入电源接反也会爆的
仅供参考

网友F:
金属粉尘多吗

网友G:
漏电不过可以修呀

网友H:
很有可能是进线电源的电能质量太差。。。

网友I:
应该是电容老化了

网友J:
新的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烧毁?输入与输出没接反吗?可能是假冒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建议加装进线电抗器(不过ABB的稍大功率的变频器自带输出入电抗器的,这也是ABB的价格高的原因),你说说实际的配置、以及你们的电源负载情况...
这是好的建议,可能是电网劣化所致。由于电容补偿柜的大量投入,及变频器、软起动等非线性整流设备的投入,使电网中的电压(电流)浪涌成分变大,造成变频器输入端的压敏元件及整流模块受损,有时是一上电即坏。

网友M:
看样子是输入输出接线反了。

网友N:
我觉得应该接错线!

网友O:
你应该介绍一下变频器的应用环境,主电缆上还有没有其他大功率设备,或者有没有并联运行的其他变频器,如果有,可能是三相电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P:
我也这炸了几台ABB的,不过都是用了5~7年的,都是在整流桥附近炸的,但没有发生过上电就炸的情况。估计是接线的问题或电网质量差吧!
 求真相及高手……

网友Q:
220的用在380上?

网友R:
正负母排间打火,环境潮湿是主因,有水滴在正负接线端子间或
正接线端子与外壳间;更换新变频器后接线端子一定要换,否则会重
复炸机(接线端子绝缘性变差)

网友S:
都坏了几个了,而且这个还是新的,做下电能的质量检测吧!用湿度表看下房间的湿度,逐一排除问题!等待高手解决啊

网友T:
是不是电源接到输出端子上了?

网友U:
想这种情况,和用电环境关系很大!
-------------------------------
北京中关村ABB总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2

网友V:
第一可能电源线接错
第二可能控制台设置线路不当,
第三电网电源。。。如果不清楚请高手到现场处理问题。。不要再炸坏了。。。。。

网友B:
嗯,应该检查好了再通电。而且确认变频器是新的,不是1年以上的库存。这点很重要。另外拆开变频器看内部炸的是模块还是电容,如果是模块,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要确认。

网友W: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不知道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X:
如果不是接错线的吧,也许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Y:
进线电压高不高,不能有波动,变频器可能受潮至使

网友Z:
可以先看看是哪个部位炸了 从这个部位在推算具体是什么原因 线接错会炸 放的时间太长也会炸 内部短路也会炸 原因很多 得见到具体变频器检查一下才能解决

网友AA:
与参数设置不会有关系。看看电源没接错,包括控制电源,
有的变频器输出和输入电源接反也会爆的

网友AB:
而且是新的,怕接上电机在烧毁变频器,想空载试试。。。。伙计你吃大亏了!空载试试就这一点你要买单了,还是多看看使用说明书吧;若电源/负载接反也会出现上述情况。ABB的变频器烧的可惜。

网友AC:
就图片上显示,目前可以推测是变频器太脏,造成电路板爬电打火(只能片面的判断,图片不是太清晰全面),楼主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5950236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