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请高手指教,一台九阳电磁炉JYC-21FS37工作时显示E0报警,检查发现功率管附近的线路板有一小块短路迹象,功率管没事,清理后还是报警,再次检查,功率管底下有个感温电阻,阻值在10K左右,不知道正常不?线圈上的都在120K左右。

网友A:
那个热敏电阻就是10K,故障代码E0是(内部故障)的意思,5伏18伏电都正常吗,找份图纸仔细查吧

网友B:
在没找到图之前可以自己先查看一下:内部电源如楼上说的5V或者18V是否正常,电解电容是否有爆裂或电容降低等情况,NTC热敏电阻也可以在常温下测试是否好用等。

网友C:
下载一份图纸看看吧

网友D:
没玩过这玩意,原理图好像没有哦

网友E:
去家电论坛看维修视频。

网友F:
主要就是查查那几个大功率的2W电阻看看正常不,几百K的

网友G:
10K肯定不正常,测温电阻常温下20C一般都在100K

网友A:
九阳的就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