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配电柜红色绿色指示灯在规范里是怎么规定的?在我的印象中红灯应该是停止,绿灯应代表运行,可好多电柜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学习是一种信仰

网友B:
红灯应该是停止,绿灯应代表运行  有时有的厂家制作的相反 像我们有时只用一个运行指示灯红色的

网友C:
配电柜红色绿色指示灯在规范里是怎么规定的?在我的印象中红灯应该是停止,绿灯应代表运行,可好多电柜不是这么做的。对呀!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D:
哎...实际上得看国标,原来是红灯代表停止,绿灯代表运行,现在国标变了,正好相反!
不过好多做设备的都不按照国标来,就都按照厂方要求的来做了

网友E:
普通的工厂一般绿灯是运行,电厂是红灯运行

网友F:
根据国际标准;在国内没有明确标准;可以自定义标准!
红色:危险/禁止
绿色:安全/正常运行
黄色:异常/异常情况(报警)
白色:未赐予/用户自定义

网友G:
在机器的电箱上用绿色表示机器运行,配电柜上是用红色表示已通电

网友H:
普遍应为红色:停止。绿色:运行。黄色:警告或故障

网友I:
高压配电柜还是低压配电柜、或是控制柜?
可参看7楼等。

网友J:
如果遇到不正规的选配,就不存在什么标准了,双方满意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配电柜红色绿色指示灯在规范里是怎么规定的?在我的印象中红灯应该是停止,绿灯应代表运行,可好多电柜不是这么做的。对呀!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L:
高压柜上指示灯,红的是运行,绿的是停止。在低压上绿的是运行,红的是停止。

网友M:
厂里柜子有红色停止,有红色运行的,开关柜厂家定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N:
我们公司的柜子一般是红色停止,绿色带灯按钮为运行,黄色指示灯为报警,白色灯为电源,如果是指示三相电源就用黄绿红,但如果客户有要求就按照客户要求来

网友O(2019-01-30):
是有同感。特别是年龄偏大的。一些老电工师傅。十几年来。始终就是绿色的是启动。红灯是停止。现在非要倒过来。还有。现在很多人画电路图时。如开点。或者是闭点一会下面,一会向上。

网友P:
高压柜与低压是反着的,高压柜红色表示运行或者已合闸,绿色表示停止,还有个白色表示储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