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啸叫声。。

楼主(2012-02-08):
公司有台设备 电机最近出现有啸叫声 变频器是安川G7的 会是什么原因?驱动板会不会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啊?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可否提供啊?自学习过吗?

网友B:
建议你的电机不要用了;电机轴承有问题了;请及时送去维修部;或者自己去购买轴承更换轴承;购买时记得带样品去;很便宜的20到30元一个吧!
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C:
电机轴承坏了!需及时更换!

网友D:
直接用工频试试响不响

网友E:
电机快坏了,拿去修吧。

网友F:
可能是变频器的电流环参数调整的不好。

网友G:
检查一下啸叫发出的部位,是前轴承还是后轴承。同时注意排除散热风扇是否磨擦到保护罩的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啸叫发出的部位,是前轴承还是后轴承。同时注意排除散热风扇是否磨擦到保护罩的可能。
同此朋友的观点,
另电机是否增速了?

网友I:
啸叫不一定是轴承的问题,查一下变频器的载波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门机已经运行好几年了 电机是30KW的 安川G7A4045 45KW 无PG V/F控制。声音不是一直有的。时不时的来几下!!!

楼主:
负责机械一块的师傅说机械估计没问题 风扇也没碰外壳。变频器参数也一直没动过!会不会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J:
手动盘车看其转自转动是否平衡,看其轴承是否有摩擦现象,一般手动盘车过程中对于啸叫生产生原因就可以发现。

网友K:
变频器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啸叫不一定是轴承的问题,查一下变频器的载波是不是太高了?

可能是载波频率设置的不合适,可以调节试一下

网友M:
检查一下轴承与电源!

网友N:
仔细检查一下,风扇罩松动也产生响动。

网友O:
检查前后轴承部位

网友P: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太低啦

网友Q:
看看是在特定的频率范围产生噪音还是从启动开始就有噪声,不使用变频器启动电机听听还有没有噪声了.

楼主:
电机是30KW的 不能采取直接启动!不然要跳变电所的

网友R:
只能用替换的方法,来确定是变频器还是电机的问题;如果变频器坏也会引起电机抖动发出啸叫。

网友S:
载波频率改下试试!

网友T:
因为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吧,我们公司的电机也出现过啸叫,一般和轴承有关系,拆开处理一下就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