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小弟是新手,

想用西门子的s7-300和下面的几个控制仪表进行rs485通讯,貌似还得加个模块。
我看别人说都是用CP340或者CP341。
请教下大侠们,哪个比较好啊,用起来比较简单方便哈?有木有啥现成的相关资料和介绍啥的?呵呵
先谢过了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知道使用什么通讯协议,然后你才能知道用什么样的设备。
一般仪表都是支持modbus的,那个西门子标准的是CP341+硬件狗的方式。

网友B:
建议采用224XP价格与CP341差不多,但编程容易的多。

网友C:
加一个协议转换模块NT50-DP-RS(DP转modbus),
通过modbus命令读写;
作为DP从站,挂在S7300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