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艾默生变频器EV-ECD01-4T0150.整流模块跟制动电阻用的单管IGBT炸了。整流模块倒简单换了一个,关键是那个单管IGBT,是4支脚直接用8个大小的螺丝固定在驱动板上的,2个E极并在一起的,一个B极一个C极。现在通过驱动板线路测量是直流母线+极经过制动电阻到C极的,C极是有个快速恢复二极管接到直流端子+极的,IGBT的2个E极是到直流母线-极的,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这个IGBT的B极是到哪里的,是不是不接悬空的,但是又不太可能。旁边有个光耦A3120。2跟3引脚是通过排线到主控制板去的,6跟7是输出引脚并在一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请教各位专家指点下以下2个疑问?1:IGBT单管的B极也就是门极是否是悬空不接,如果接线一般是不是去光耦的6跟7输出脚?2:光耦的6跟7如果不是跟IGBT的B极相连是跟那个地方相连,是否悬空?

网友A:
1、不会悬空不接的,易误导通而烧毁制动电阻;2、3120的6、7脚串电阻接你说的B(其实是G)极,A4120应该是驱动这只IGBT的;3、和2是一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楼上的是高手,能出个变频器问答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是高手,能出个变频器问答么!
哈哈,高手不敢当。只是尽己所知,就一些问题做出答复。

楼主:
那如果这样的话A3120的7引脚到IGBT的B极的铜箔线断掉了

网友C:
楼主对变频器很有研究啊!

网友D(2013-08-07):
回复 网友B:
爱默生变频器DT2100  压力不够起动另一台泵做工频一台泵变频,这时会出现故障。     故障现象是:有频率显示,但实际电机不转,也没有电压。 这是什么情况?过一段时间重新再启动变频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E(2020-05-10):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手头有一台艾默生MEV3000 20KW变频器,无规律报ER003,有时运行5分钟报,有时一启动报,查询故障记录,又无过流值,怀疑故障点在驱动A331光耦处,想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F(2021-01-30):
回复 网友E:
机器最后怎么样了,哪的故障,我也遇上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