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请教各位师傅,PLC CPIE晶体管型安装在机床上,调试时工作正常,投入使用后经常出现无规律输出异常(输出自动断开) 一天两三次,更换电源,更换PLC,更换所有接线,都不行。请教各位师傅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输出控制的什麽

网友B:
先检查是不是外围电路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受到某种干扰造成的。

网友D:
是不是晶体管有问题

网友E:
可能配电箱离电机及油泵过近;由于电机振动过大所致。因为振动导致触点接触不良;重点检查热继电器上的NC触点;及中间继电器信号输入触点。例如将NC触点短接;排查问题!

网友F:
很简单,资讯服务商,这些问题他们那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