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请教师傅,PLC CPIE晶体管输出普通点,用高速计时器编程发脉冲是否可行?有无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除PLC指定的高速脉冲输出点外,其它点无此功能;

网友B:
用高速计时器编程发脉冲吧,这个方法目前还不成熟

网友C:
我有用过!要准确的话你要注意PLC的扫描周期啦,如果大于编码器响应频率的话就不准啦!

网友D:
除PLC指定的高速脉冲输出点外,其它点无此功能;
1楼正解!